[求助] PNP版图

楼主(2024-12-26):
带隙中的PNP集电极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版图中能共用集电极吗?如下图

网友A:
电路是接一起?

网友B:
从制造的角度说,可以的。但是考虑到还要做LVS,那就要看LVS规则怎么写的。有的用发射区图形作为识别层,那就不影响LVS,有的用集电区图形作为识别层,那就会导致认不出器件。

网友:
可以 ,电位是一样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接一起?

是的,电路是这样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制造的角度说,可以的。但是考虑到还要做LVS,那就要看LVS规则怎么写的。有的用发射区图形作为识别层,那 ...

好的,多谢,LVS可以识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