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bcd工艺仿真二极管报错

楼主(2024-12-26):
仿真二极管时报错:vf has exceeded fv_max

二极管正向端接了一个5V的电压,希望正向导通时产生大约600mV的压降,仿真报了这个错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一般是二极管面积不够导致的。但我在仿真的时候也大量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SMIC PDK里这个值设的有点小,特别是一些寄生体二极管也设了0.6,导致仿真大量SOA报错。

网友:
看你两个方向都超了。正向超,是因为电流密度过大,要么减小电流要么增加面积。反向超,如果不是有意利用击穿电压来钳位,并且在击穿后有限流的话,那就得换更高耐压的二极管了。

楼主:
反向的时候不希望击穿需要换耐更高压的管子;我看smic工艺有的就是dio50和dio18,我的电源是12V
正向导通的时候想让他是一个固定的压降,我二极管的面积上应该做什么处理呢?增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