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 ADC斜坡信号输出波形丢失code

楼主(2024-12-26):
我做了一个10bt的SAR ADC,在给正负输入端各加一个斜坡信号测试ADC输出波形的时候,发现在部分时间会出现一次跳两个LSB的现象。我做的是前仿真,CDAC没有失配,那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现象呢

网友A:
比较器比错了,可能是噪声,记忆效应

网友A:
也可能是reference恢复不完全,比较器kick 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比错了,可能是噪声,记忆效应

好的,谢谢,我明天看一下。我仿tran的时候没开tran noise 也会有噪声影响吗? 还有记忆效应该怎么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reference恢复不完全,比较器kick back

reference我目前是给的理想源,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我再仔细检查一下我的比较器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明天看一下。我仿tran的时候没开tran noise 也会有噪声影响吗? 还有记忆效应该怎么理解呢 ...

没开噪声就没噪声,但可能比较器亚稳态比不出结果;记忆效应就是比较器各个node reset不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开噪声就没噪声,但可能比较器亚稳态比不出结果;记忆效应就是比较器各个node reset不完全
...

好的,我回去再确认一下

网友:
让斜坡更斜一点,比如四个或者更多周期出一个code,不要一个周期出一个code,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