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 run_diagnosis问题

楼主(2024-12-27):
用tmax做diagnosis的时候,吃进来的faillog 会出现一串 Unexplained pattern list,然后没有相关定位信息,请问这种该怎么debug啊!!!

楼主(2025-02-13):
目前无解,不知道原因

网友:
pattern和failog,能对应的上吗?

网友A:
借个楼想问一下,怎么可以使pattern仿真后产生的log文件中,这个scan cell 编号,变成具体的scan cell name,比如 scan cell 855 变成 scan cell  top.xx.xx.xxreg  这样可以容易debug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借个楼想问一下,怎么可以使pattern仿真后产生的log文件中,这个scan cell 编号,变成具体的scan cell name ...

已解决,打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打扰啦

Hi  请问如何操作呢?

网友A:
请问一下,你吃进去的faillog 用的是run_diagnosis这个命令吗?faillog是什么格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你吃进去的faillog 用的是run_diagnosis这个命令吗?faillog是什么格式呢? ...

faillog是只有一个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