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误差放大器频率补偿问题

楼主(2024-12-27):
ldo中EA采用经典二级运放,如果使用缓冲器buffer接在该运放后,环路测试发现能够达到稳定,相位裕度60+,EA内部是否可以不需要进行密勒补偿?(看文献学到的,请问这样是否可以)

楼主:
说错了,不是二级运放,应该是下图这样的(我自己理解为二级运放)

网友:
补偿还是不补偿,怎么补偿;主要还是取决于环路中极点的个数与其分布,及其随负载变化的变化

网友:
多跑几个工艺角温度还有电流情况再决定了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仿真条件太少了,不同负载、不同工艺角、温度绝对差距很大的,你这个结构太普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