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环形VCO的输出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2024-12-27):
各位好,我做了一个三级环形VCO。三级环形反相器构成的振荡器输出震荡信号V1,由反相器整形后输出最终的震荡信号Vout。进行PSS仿真,仿真后的结果我发现在不同控制电压下的输出Vout的占空比都会发生变化,并且变化较大(如图2、3、4所示,蓝色为V1信号,红色为Vout信号)。我查看了信号V1,发现可能是V1的摆幅较小导致的,可能需要提高V1的摆幅。我想要一个比较稳定在1:1占空比的输出信号,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图1 电路图

图2 控制电压为0.45V时的仿真结果

图3 控制电压为0.55V时的仿真结果

图4 控制电压为0.67V时的仿真结果

网友A:
后级加个DFF作二分频怎么样

网友B:
占空比要好通常都是2倍频后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级加个DFF作二分频怎么样

感谢,尝试加了一个DFF,占空比几乎都在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占空比要好通常都是2倍频后分频

感谢,尝试加了一个DFF做2分频,结果得到了改善

网友C:
ac-couple buffer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c-couple buffer能解决你的问题

请问如果ring vco是差分输出,输出端voutp和voutn分别交流耦合,交流耦合后的两端再加一个差分转单端的运放么(因为后面接分频器需要单端输入),或者有什么其他建议的差分转单端的结构嘛,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果ring vco是差分输出,输出端voutp和voutn分别交流耦合,交流耦合后的两端再加一个差分转单端的运 ...

交流耦合输出应该达到CMOS电平了,直接接分频器就好了,没必要进行差分转单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交流耦合输出应该达到CMOS电平了,直接接分频器就好了,没必要进行差分转单端吧
...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您的意思就是ring vco差分出来的两端进行交流耦合后,任选一端送入分频器就可以嘛,但是我看了有学位论文在交流耦合后又进行了差分转单端,不知道有什么好处。还有就是,交流耦合输出和分频器之间还需要接几个反相器buffer么,我看交流耦合输出的波形不够平坦。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您的意思就是ring vco差分出来的两端进行交流耦合后,任选一端送入分频器就可以嘛, ...

这种buffer经常用在直接耦合中,可以起到隔离和占空比调节的目的。输入进去的共模电压需要注意下~你如果是AC耦合出来,不需要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buffer经常用在直接耦合中,可以起到隔离和占空比调节的目的。输入进去的共模电压需要注意下~你如果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