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special wire加shielding

楼主(2024-12-27):
请教各位大佬,specical要加shielding,要怎么操作?

1、editSelect -layer {ME3 ME4} -use POWER -wires_only 0 -type Special -net VREF
2、createShield

#WARNING (NRDB-877) NET VREF is completely routed with special WIRE and will not be modified. The "-skip_routing" attribute for the NET is set to true. To modify the NET or allow modification of this NET set NET attribute with "setAttribute -net netName -skip_routing false".
请教各位大佬,这种线要加shielding,要怎么操作才行

网友(2025-02-26):
这个warning不是说线被画好了而且被设置了skip route的属性,把skip route关联试试?

网友A(2025-06-30):
楼上回答正确。这里可疑的是 为什么 VREF 需要被  skip route 呢?手动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回答正确。这里可疑的是 为什么 VREF 需要被  skip route 呢?手动画的?

VREF一般是flash IP连接到模拟的一根线,这根线对信号干扰很敏感,一般布局的时候自己画。他这问题应该不是skip 的问题,还是软件哪里操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