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6nm数字逻辑综合后最高能运行多少速率?

楼主(2024-12-27):
用16nm的stdcell综合后的数字电路,纯pr模块,最高能运行多高的速率,例如该模块是一个可编程分频器,能运行多高速率的时钟?

网友A:
按照储存模块来看的话在28nm工艺节点上的600mhz使用16nm finfet工艺的能提上到1ghz但是具体影响的因素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储存模块来看的话在28nm工艺节点上的600mhz使用16nm finfet工艺的能提上到1ghz但是具体影响的因素太多 ...

谢谢,我以为能到4g,综合出来的仿真都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