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出波形不正常

楼主(2024-12-27):
运放-3dB带宽1G以上,30MHz的正弦波瞬态仿真输出正常,但是70MHz的正弦波输出就不正常了,前40ns波形正常,后面就杂乱无章了,是什么原因呢?(共模反馈环路PM50度左右,整体电路的PM60度左右)

网友A:
电源、地都接对了吗?是不是有悬空的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地都接对了吗?是不是有悬空的节点?

是的 都对着,就是频率变高了之后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什么结构的运放带宽那么宽

楼主:
破案了,是偏置电路中有正负反馈环路,环路的PM不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