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保证数模接口时许的正确性

楼主(2024-12-27):
求教各位大佬:
芯片顶层是模拟,数字部分作为一个block,如何保证数模接口时序的正确性?

网友A:
数字模块综合成版图,后提取版图进行联合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模块综合成版图,后提取版图进行联合仿真

综合成版图怎么实现?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B:
1按照模拟出的timing spec设计 2.把数字pr后的网表给模拟去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按照模拟出的timing spec设计 2.把数字pr后的网表给模拟去跑

模拟出的spec和实际模拟电路的timing也不一定完全一致,要等后仿后才能知道模拟电路的timing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按照模拟出的timing spec设计 2.把数字pr后的网表给模拟去跑

还有数字电路规模相对模拟电路比较大,估计很难仿真吧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有没有大牛可以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C:
这种数模混合芯片需要做混仿。
1、在前仿,用数字的RTL和模拟给出的VerilogA模型,验证时序功能的正确性
2、在后仿,将数字后仿的波形中的数模接口信号输出vcd文件给模拟,让模拟读取这个文件和自己后仿的电路进行联合仿真,验证其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数模混合芯片需要做混仿。
1、在前仿,用数字的RTL和模拟给出的VerilogA模型,验证时序功能的正确性
2 ...

感谢大佬解答

网友D:
前仿需要满足模拟给出的spec,后仿保证接口timing。至于模拟给的资料的正确性不是你关心的,需要由模拟设计者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仿需要满足模拟给出的spec,后仿保证接口timing。至于模拟给的资料的正确性不是你关心的,需要由模拟设计 ...

你说的后仿是数字部分的后仿?那要带着模拟model或者网表吗?

网友D(2025-03-05):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后仿是数字部分的后仿?那要带着模拟model或者网表吗?

数字部分的后仿,要带模拟model,要不然怎么保证尽快时序的正确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部分的后仿,要带模拟model,要不然怎么保证尽快时序的正确性呢?

不同corner的模拟model的延时怎么确定呢

网友(2025-06-13):
用不同的sdf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