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std cell中,为什么要把PIN放在pitch上呢

楼主(2024-12-27):
数字std cell中,为什么要把PIN放在pitch上呢?

楼主:
需要大佬Help Help

网友A:
方便PR进行后端拼接绕线,后仿过程中也会减小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PR进行后端拼接绕线,后仿过程中也会减小误差

但是我看到run完后,pin口的走线并没有走在pitch上呀,

网友(点评):
不在0pitch上面也会在1/2 1/4pitch上面的,主要是帮助拼接

网友B:
啥工艺要求放在pitch 上?不是track上面吗?你说的pitch 是哪个的p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工艺要求放在pitch 上?不是track上面吗?你说的pitch 是哪个的pitch?

可能我描述的不准确,就是你说的track
这个pin在lef里面定义是layer的形状,那么在layout中打上的lable不同刻意去放在track上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PR进行后端拼接绕线,后仿过程中也会减小误差

那么在layout中打上的lable不用刻意去放在pitch上是吧

网友(点评):
主要是看版图跟后端的约定放在pitch上也好放在1/2pitch上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