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鼠标指上去会自动显示器件信息怎么解决?

楼主(2024-12-27):
没注意怎么设置出来的,网上也没搜到,严重影响了我的操作体验,该如何把这个关掉?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最佳答案

网友:
这个是一个skill脚本,你可以去ciw窗口的快捷键里面看看layout这个skill程序绑定在哪个快捷键上,按一下就没有了,当然还有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问一嘴同事或者问一下领导。

网友:
工具栏,选择方向那一栏,最后面拉开有个灯泡(infoballoon on)

网友:
Options→Dynamic Display→Show Info Balloon这个取消掉。
快捷方式在左上角Palette这个窗口的上一栏有个小灯泡,取消选中就行了。

网友:
这玩意真的反人类, 快捷键还那么容易触发

网友:
ctrl+b默认bindkey的话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下边各位大佬的回答就不一一回复了,感谢帮忙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