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扫描使能信号(scan_enable)是异步信号还是同步信号?为什么它对时钟偏差不敏感?

楼主(2024-12-27):
上截图来自TestMAX User Guide,“Skew is not critical on this signal”指的是该信号对时钟偏差不敏感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敏感呢?还是说指的是该信号的偏差不重要?

网友A:
是不是en拉起来后,就不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en拉起来后,就不关的?

不知道为什么scan_en与skew相提并论,本身scan模式时scan_en拉高,感觉它更像个使能信号

网友:
scan_en toggle rate 很低, 在 shift in new pattern & shift out captured data 時為 HIGH, 僅在 capture 時為 LOW, 因此時序不是太 critical.

网友:
频率低吧,hold不够可以从setup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