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设计方法中,如何理解vgs<vth

楼主(2024-12-27):
在gmid的设计方法中,按照经验gmoverid一般取8-20左右,
但是在这个区间内vgs-vth发生了从负到正的变化
然而在我的认知里,以nmos为例,当vgs<vth;mos应该是关断的状态
亚阈值区这种的特殊区域暂不考虑。

所有在vgs<vth的时候,mos管关断了,这个gmovid取值取到关断的时候还有何意义???
这部分该如何理解?

vgs-vth

vgs-vth

网友:
亚阈值区

网友A:
因为你的理解就不正确啊,vgs<vth就是对应在亚阈值区啊,就是存在电流,不遵循平方律而已

网友B:
因为你晶体管宽度太大,导致一定电流下,管子只需要亚阈区就能够满足你的电流要求了。另外你对管子导通的理解确实不对,可以看看半导体器件教材,肯定都会讲亚阈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理解就不正确啊,vgs

那亚阈值区的精确模型,有手算的推导资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晶体管宽度太大,导致一定电流下,管子只需要亚阈区就能够满足你的电流要求了。另外你对管子导通的理 ...

好的,我研究研究半导体物理,我看的是拉扎维的书,亚阈值区这一块就是很少讲,而且我一直以为mos的region工作正在饱和区才算正常

网友:
在gmid方法中,将gmid看作反型系数,使用weak inversion,moderate inversion等概念。vgs<vth,管子电流指数减小,并没有立即关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研究研究半导体物理,我看的是拉扎维的书,亚阈值区这一块就是很少讲,而且我一直以为mos的regio ...

拉扎维那本没咋讲器件,就最基本的提了一下,另外除了低功耗应用外,MOS确实基本都要求工作在饱和区,这个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eetop.cn/thread-884323-1-1.html

谢谢大佬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