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版图中电路图转换成棒状图

楼主(2024-12-27):
小面的电路图转换成棒状图后,为什么中间是A、B、Z?中间是不是应该是栅,可Z不是栅吧?

有没有大神可以帮我解释一下这个棒状图!

网友:
底下棒状图的的含义是 上边是PMOS,下边是NMOS,A、B那两个黑竖条是栅极,Z那个竖条是金属连线

网友:
这个转化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