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两个mos源漏级相配对的问题

楼主(2024-12-27):
两个pmos管源漏级相接会出现下面图片情况

比如前两个mos管就看不到中间的打孔了 会有一个大叉显示 而第二个和第三个mos管就没有问题 想请教下是什么问题导致  用的是tsmc18rf的工艺 感谢解答

网友A:
options----Editor----Abut serv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tions----Editor----Abut server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Editor----Abut server

那我想问这种情况不管的话会有问题吗(我后面的drc和lvs都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将源漏直接通过有源区连接在一起了  你看到的只是把孔省略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