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問題

楼主(2024-12-28):
沒有connect library要怎麼解決
但又嘗試以下的方法 VOUT都沒輸出
要怎麼解決 感謝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3&highlight=ams

网友A:
先用irun -V或者xrun -V确定你的irun(旧版)或者xrun(新版)工具环境变量没问题。

然后再确定软件安装后是否configuration,如果configuratiion不成功,尝试安装xterm后再重新configuration。使用LCU软件即可,或者使用命令,具体论坛有我忘了是那个了。

以上均无问题以后,再在virtuoso的启动目录添加xrun的connect rule到cds.lib。

INCLUDE $XCELIUMHOME/tools/inca/files/cds.lib
DEFINE connect_lib $XCELIUMHOME/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

$XCELIUMHOME为你软件安装位置旧版软件为incisive

如果仿真不出结果报错XCELIUM2303 xmsim: *F,INTERR: INTERNAL EXCEPTION

可以参考我的贴子XCELIUM2303 xmsim: *F,INTERR: INTERNAL EXCEPTION错误解决办法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irun -V或者xrun -V确定你的irun(旧版)或者xrun(新版)工具环境变量没问题。

然后再确定软件安装后是否 ...

後來是發現divider沒有重置
那connect rule要怎麼解決
有把它放到路徑 卻讀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是發現divider沒有重置
那connect rule要怎麼解決
有把它放到路徑 卻讀不到

那就是没有configuration,你找IT或者自己有管理员账户,用LCU软件configuration,如图。需要检查有没有安装xterm。

楼主:
問題後來解決了
但模擬後出來都沒有東西 是甚麼問題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