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电路问题

楼主(2024-12-28):
这种情况如何解决,我的电路vgs偏低

网友:
你这是在做偏置电路吧,要不把电流加大,要不把镜像管的宽长比改小,加大L或者减小W

网友:
把宽长比减小

网友A:
有点奇怪啊,你的vbn有电流流出吗,怎么进来的电流是5uA,但是你的NM3电流才4.2u,有点流从vbn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奇怪啊,你的vbn有电流流出吗,怎么进来的电流是5uA,但是你的NM3电流才4.2u,有点流从vbn跑了吧 ...

这是我现在减小宽长比之后的直流情况,不知道您说的Vbn指的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现在减小宽长比之后的直流情况,不知道您说的Vbn指的是?

意思就是你NM1管流过的电流Id=5u,而NM3流过的电流id不等于NM1管的电流,所以想知道你的VBN端口是否接到其它模块了,有无电流从这个VBN端口流出。现在这张图的电流差异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你NM1管流过的电流Id=5u,而NM3流过的电流id不等于NM1管的电流,所以想知道你的VBN端口是否接到 ...

噢好的,谢谢您的指导,我的vbn连接到了比较电路模块

网友C:
左边的使能管设计得不好,最好是直接控制上面流下来的1uA电流的有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使能管设计得不好,最好是直接控制上面流下来的1uA电流的有无

好的,谢谢您的指导,我去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