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后仿与前仿差距过大

楼主(2024-12-28):
带隙基准前后仿差距过大,前仿vref是1V,后仿只有0.5V左右(提取NO R/C也是这样)。MOS、电阻、PNP都做了匹配,仿真网表也没问题。后来通过排查,把除开PNP管的部分提参(测试电路如下图),后仿结果就正常了。但本人实在找不出PNP问题出在哪里,还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PDK是smic 18ee

网友:
LVS参数是不是都匹配,特别是PNP就那么几个,手动点一下Layout提出来的网表,9个PNP连接是不是都对?

网友A:
Lpe 出来 看 mos bjt size是否有怪怪 , 某些command file bjt m=1  会跑出特别怪 area . 导致bjt error
你可check bjt m  别用 area =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e 出来 看 mos bjt size是否有怪怪 , 某些command file bjt m=1  会跑出特别怪 area . 导致bjt error  你 ...

确实是这里的问题,将area=xx去掉,后仿结果就正常了。多谢多谢

网友:
check bjt 改 m ,不用 area =xx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里的问题,将area=xx去掉,后仿结果就正常了。多谢多谢

你好,请问pnp的area可以去掉吗,我这里看是灰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pnp的area可以去掉吗,我这里看是灰色的

我是将后仿抽取的网表中的area=xx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