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功率管

楼主(2024-12-29):
DCDC功率管的尺寸如何选取,电感电流在0.1-0.8A,导通电阻一般是多大

网友A:
导通电阻一般几十mOhm支持1A...
取决于效率目标和看看driver esd self-protect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通电阻一般几十mOhm支持1A...
取决于效率目标和看看driver esd self-protect尺寸

感谢答疑,数量级大概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