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1工艺text为什么选中不了

楼主(2024-12-29):
刚接触 smic11工艺,参考之前版图上有text层次,但是自己想要打pin的时候选中不了;

之前DBH工艺,该处text-drawing层次是直接可以使用的,请问此种情况如何可以选中text层次并进行打pin ?

网友:
edit valid layer,打开所有的layer

网友:
可能还有其他的层,如TEXT drawing ;TEXT text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