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电路动态性能太差

楼主(2024-12-29):
最近在做8bit 500M SAR ADC时,对其进行行为级仿真(VerilogA )(不带冗余),最后测出来有效位数7.2左右。
但是替换成电路之后(带1位冗余)发现有效位数仅为3.几,把几个核心部分(SAR 逻辑,比较器,CDAC驱动以及电容阵列,采样保持电路)替换成VerilogA 之后(异步时钟产生电路,输出电路,这些仍然使用电路),有效位数也仅为4.1(CDAC建立的很好)。如下图

不知道是哪除了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冗余加入的方式和后面的输出码纠正出了问题,给出的信息只能怀疑这个方面,可以补充一下这方面信息

网友B:
只有三位多有效位数的情况下,将FFT的转换过程拉出来仔细看看都能看到是哪里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三位多有效位数的情况下,将FFT的转换过程拉出来仔细看看都能看到是哪里的问题了 ...

这是啥意思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冗余加入的方式和后面的输出码纠正出了问题,给出的信息只能怀疑这个方面,可以补充一下这方面信息 ...

8bit,一位冗余,所以一共八个电容,电容权重是  64  ,32  ,16 , 8 ,   8 ,   4    ,2 ,  1         权重之和是135;

输出码第一位永远占比1/2吧,其余八位占比应该分别为  64/270,32/270,16/270,8/270,8/270,4/270,2/270,1/270,
下面是DAC代码

大佬,请问这样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