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主动添加的寄生电容

楼主(2024-12-29):
在原理图仿真的时候,需要,而画layout,跑LVS的时候,自动屏蔽,是如何设置的啊?

网友A:
设置lvsIgnore属性为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lvsIgnore属性为TRUE

谢谢,去哪里设置lvsIgnore属性啊?

能否截个图啊?

网友A:
选中电容,q, add
你还可以看看analogLib库中的vdd, vdc,vpulse 等单元的property,这些都是不做LV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电容,q, add
你还可以看看analogLib库中的vdd, vdc,vpulse 等单元的property,这些都是不做LVS的。 ...

谢谢,analoglib里面的理想电容,是不是也是不被LVS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电容,q, add
你还可以看看analogLib库中的vdd, vdc,vpulse 等单元的property,这些都是不做LVS的。 ...

还是需要这样啊?

网友A:
Type选boolean就行

设了这个选项的,LVS会忽略,跟理想不理想无关。

为了不把自己搞晕,设了这个选项时,最好是在该参数的display处选both,让原理图中明明白白显示出设了lvsIgno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选boolean就行

设了这个选项的,LVS会忽略,跟理想不理想无关。

谢谢,电容的一端要接VSS,就算把电容屏蔽了,这个VSS接线会不会引来网表错误或者别的什么LVS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电容的一端要接VSS,就算把电容屏蔽了,这个VSS接线会不会引来网表错误或者别的什么LVS错误?
...

不会的呀,加了这个选项,CDL中就没有这个器件了。但是仿真网表会有。

网友:
复制个电路出来,把那个器件快捷键shift+delete,给它ignore跑lvs

网友B:
lvs option - include rule statements  打钩后添加这两句
LVS FILTER C(CP) OPEN
LVS FILTER R(RP) SHORT
这样添加的寄生电阻和电容就都ignor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 option - include rule statements  打钩后添加这两句
LVS FILTER C(CP) OPEN
LVS FILTER R(RP) SH ...

谢谢,这里的寄生电容,C(CP),是专指analoglib里面的理想电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里的寄生电容,C(CP),是专指analoglib里面的理想电容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