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如何进行小规模数字自动布局布线

楼主(2024-12-30):
layout如何进行小规模数字自动布局布线

网友:
自动布局布线那玩意等设置完,手动早就画完了,还得再去对一遍细修

网友A:
以目前的自动布线水平,我用脚都比他快,自动布线完还要自己调整,真大可不必,当然,期待工具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目前的自动布线水平,我用脚都比他快,自动布线完还要自己调整,真大可不必,当然,期待工具进步 ...

什么脚本

网友(2025-10-13):
引用 网友B:
什么脚本

他说的是脚,不是脚本

网友:
cadence自带的PR工具可以完成小规模数字单元的PR。 布局布线效果类似数字工具,效率肯定比手动要高,面积也小很多。  跟数字工具不同的是没有constrain, 所以适合~千门规模手动搭建的数字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