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电路的PVT特性不好该如何改进

楼主(2024-12-30):
将教科书上的折叠共源共栅电路修改为nmos和pmos输入,类似差分输出的形式,但是在FF、SS的情况下,增益和带宽变得非常差。

我用的是5V的晶体管,发现的问题主要是,偏置电路受PVT的影响,会有偏差,但是我之前其他的电路偏置电路也会受PVT的影响,但是对实际运放的性能受影响没那么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偏置的误差会导致套筒式输出级的各个共模会发生变化,导致输出阻抗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从而导致增益和带宽会发生变化。
想请问从设计上该如何改进PVT性能,而且这个输出级在TT状态下,套筒结构的偏置变化一点点,输出的性能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
设计电路的顺序是
1, 架构确定
2, DC检查
3, Tran, AC 检查
4, MC检查
5, Ramp up检查
现在看起来你的DC状态没有确定,另外你的环路反馈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先了解一下共模反馈的概念,不然就按照书上的先做通了,理解一下再说。

网友:
挺好,这样可以思考:为什么需要共模反馈?

网友:
全差分的需要共模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了解一下共模反馈的概念,不然就按照书上的先做通了,理解一下再说。

好的,收到,我去了解改进一下

网友:
可能typical常温下,电路的margin本身比较临界了,稍微偏一点影响就很大了

网友:
明显是静态工作点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