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ooting和harmonic balance仿真结果差异较大

楼主(2024-12-30):
用pss跑差分环形振荡器,shooting和harmonic balance的频率仿真结果相近,但相噪方面harmonic balance比shooting差10个dB,大家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吗?

按照论坛往常的帖子分析,Ring osc应该以shooting引擎的仿真为准,不过既然二者都能收敛,为何相噪结果差异如此大?

网友A:
考虑两个问题。
1、你的shooting和harmonic balance的具体设置如何?(harm number和oversample factor设置是否合理?)
2、harmonic balance是用pss里的harmonic balance,还是用的hb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两个问题。
1、你的shooting和harmonic balance的具体设置如何?(harm number和oversample factor设置 ...

1、二者的harmonic number是一样的,设置为11。oversample factor没有设置,默认值为1。
2、仿真是pss下的harmonic balance。

网友:
引用 楼主:
1、二者的harmonic number是一样的,设置为11。oversample factor没有设置,默认值为1。
2、仿真是pss下 ...

HB的harm number有点太少了。你加到63试试。

另外,再用hb仿真也仿一下,三种情况对比一下相噪看看(1、PSS+shooting;2、PSS+harmonic balance;3、H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