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hell脚本跑DRC 不能反标layout

楼主(2024-12-30):
如题,

请大佬指教 有时候能反标 今天突然不行了

网友:
是不是重启了virtuoso,我这边是每次重启都不能反标,要用virtuoso内部的rve打开一次,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
万能的重启

楼主:
大佬 怎么改cellmap cellmap是在哪个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 怎么改cellmap cellmap是在哪个位置

RVE--highlight----setup cellm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RVE--highlight----setup cellmap

网友B:
有效果吗之前有遇到过rve 唤起不了layout和schematic的view 。貌似与sockect 有关,没有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效果吗之前有遇到过rve 唤起不了layout和schematic的view 。貌似与sockect 有关,没有能解决

...

重启有效果 设置cellmap的话 我还没尝试

网友B:
知道了,hostid要设对,liscence要check

网友:
把rve-option-designtools 跟virtuoso calibre-setup socket改为同一个四位数如6666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了,hostid要设对,liscence要check

hostid是指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