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设置condition的问题

楼主(2024-12-30):
现在有两个ss条件。一个温度125°,一个-40°,综合脚本里可以连续set_operating_conditions两次设置两个操作条件吗?像这样写: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ax XXX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ax YYY

网友:
这应该设置multi scenario

网友:
我的理解:需要和target library 对应。我一般就吃一个worst case lib,然后按照library 中的operating condition 对应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