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40nm深阱nmos和pmos的衬底的接法

楼主(2024-12-30):
上图为深阱nmos的版图,在深阱中画了一圈psub的guarding用来接衬底电位,最外边添加了一个nwell的guarding接VDD,
做lvs时结果如下所示,请问这种解法是正确的吗,为什么会报这种错误呢。谢谢大家!

网友A:
设计文档里有剖面图,看完要还是不清楚的话,就截图发这里看看

网友:
以 NWELL 环的外圈 NW 全部盖上 DNW

网友B(2025-12-15):
引用 网友A:
设计文档里有剖面图,看完要还是不清楚的话,就截图发这里看看

请问这个设计文档在哪里找,DOC里面文件太多了

网友:
nw环需要被dnw完全覆盖才能给他接上vdd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设计文档在哪里找,DOC里面文件太多了

PDK里没有design manual吗或者layout相关的文档?linux的话,看看pdk目录下边有没有document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K里没有design manual吗或者layout相关的文档?linux的话,看看pdk目录下边有没有document目录
...

好的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