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2BIT,1M,分段式电流舵DAC

楼主(2024-12-30):
前辈们,想问一下大家设计的DAC的一个LSB电流在多大,我的是75nA,前仿在tran加1G的noise后ENOB只有11.0;请教以下大家是不是LSB电流太小了,或者其他优化的地方

网友A:
fullscale只有300uA?   那你输出vpp多大
噪声变差很多,可以看下是哪里贡献大,电流源,偏置   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llscale只有300uA?   那你输出vpp多大
噪声变差很多,可以看下是哪里贡献大,电流源,偏置   负载
...

输出的电流经过跨阻放大器转成的电压,单仿跨阻放大器是可以达到11.98bit,输出VPP和TIA有关,可以设置,看的噪声贡献是没有显示占比特别大的,主要是从电流镜偏置那来的,已经在电流镜的栅极加了RC滤波,然后电流上的噪声复制到电流阵列里面,所以想问一下前辈,我的LSB电流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B:
看应用需求,有些应用更在意thd,noise大一点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应用需求,有些应用更在意thd,noise大一点也行

谢谢前辈指点,那是不是对于DAC来说ENOB不是关键的参数,

网友:
负载电阻的热噪声,电流镜的热噪声可能都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的电流经过跨阻放大器转成的电压,单仿跨阻放大器是可以达到11.98bit,输出VPP和TIA有关,可以设置, ...

如果电流源阵列的热燥和电阻热燥贡献很大,那么增加ifs  减小rf对SNR有好处。

trannoise可以选择打开/关闭模块/器件噪声,判别噪声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源阵列的热燥和电阻热燥贡献很大,那么增加ifs  减小rf对SNR有好处。

trannoise可以选择打开/ ...

好的谢谢前辈,我去试试把一些器件的噪声去掉仿真一下

后面仿真应该还是跨阻放大器有些问题,注入理想的电流差分信号,其SNR特别大,FFT有44bit,经过TIA后的信号FFT只有12bit,其SNR下降了很多,所以应该还是TIA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源阵列的热燥和电阻热燥贡献很大,那么增加ifs  减小rf对SNR有好处。

trannoise可以选择打开/ ...

前辈,有个问题想要请教您,怎么在一个理想电流源上加上noise,让其FFT只有12bit,我打算让其经过TIA后看输出,与采用电流舵电流注入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有个问题想要请教您,怎么在一个理想电流源上加上noise,让其FFT只有12bit,我打算让其经过TIA后看 ...

可以试试12bit adc+idac方式产生buffer输入。

或者就自己算,buffer输入12有效位电流信号,经过buffer后,输出噪声是12bit量化噪声+buffer自身噪声

网友C(2025-06-20):
hello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看您的DAC后面是带的TIA负载,我现在也是导师让后面接一个TIA,但是我的DAC单端输出是0-500mv,这样的话低电压部分输给TIA会让运放工作起来比较困难,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ello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看您的DAC后面是带的TIA负载,我现在也是导师让后面接一个TIA,但是我的DAC单端 ...

你好,我是入门的新手,我的是由于输出为电流才需要用TIA(跨阻放大器)转为电压,如果你的本身就是电压的话单端输出,直接用运放接为运算电路就可以了吧,0-500mv的范围,我不太清楚电源电压是多少,p输入差分对管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