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S仿真和tran仿真的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4-12-30):
我目前的电路把三个3GHz的信号合成为9GHz的信号,我跑tran仿真,用calculator计算和用dft看频谱,都是9GHz占最大组成部分,但是pss仿真却一直输出的是3GHz,这样我的pnoise输出的结果也就不对了,怎么调都调不对,有没有大佬能讲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麻烦了。
上面是输出的波形和频谱分析
这个是计算器算出的数据
上图是合成前的3GHz的波形和频谱
这是pss的设置,都是检测的是OUT节点,为什么pss会输出3GHz而不是9GHz呢

网友:
关注一下,蹲大佬

网友:
应该是3G能量更大,PSS认为这是主频,收敛到3G频点了。试试用理想器件把9G信号放大一些

网友A:
pss是取电路一个稳态周期的状态进行分析,如有多个频率源,那这个周期当然是所有频率周期的最小公倍数,正常就是输出3GHz;要看9GHz相噪pnoise的relative harmonic设成3次谐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是取电路一个稳态周期的状态进行分析,如有多个频率源,那这个周期当然是所有频率周期的最小公倍数,正 ...

谢谢大佬,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