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起振判断问题

楼主(2024-12-30):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不用仿真就能判断VCO是否起振的方法?

网友A:
还是得仿真,不仿瞬态的话可以加入差分stb,看环路增益跟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得仿真,不仿瞬态的话可以加入差分stb,看环路增益跟相位

可以请教一些具体怎么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