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 图形界面光标绘制问题

楼主(2024-12-30):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波形绘制正常,但是光标变成了图中所示的斜线

平台是虚拟机Ubuntu 20.04, verdi 版本为16.01,CPU是AMD R7 7845HS

网友A(2025-05-23):
这是因为ubuntu20现在使用了wayland模式,这个模式对于很多老软件显示支持不友好。把这个关掉,换成x11后显示就正确了

网友:
thanks for the inf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ubuntu20现在使用了wayland模式,这个模式对于很多老软件显示支持不友好。把这个关掉,换成x11后显 ...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