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得到加了CLS(Correlated level shifting)之后放大器的等效开环增益?

楼主(2024-12-30):
以FIA放大器的闭环应用为例,加上CLS(Correlated level shifting)之后可以提高其等效开环增益,加了CLS的闭环FIA原理图如下所示:
CLS的效果在论文中经常有以下的对比图:
可以看出,加了CLS之后,FIA的直流增益明显提高,那么这个加了CLS之后的等效增益是怎么得到的?叫做等效增益是不是不能用仿真直接得到啊,是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呢?
我目前是用实际仿真到的闭环增益来反推的开环增益,这样估计的,不知道对不对,有没有大佬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A:
算虚地点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虚地点的电压

您好,麻烦再说的详细点呗,没理解怎么做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麻烦再说的详细点呗,没理解怎么做呀

一个反馈放大器输出稳定后虚地点的电压就是输出电压除以等效开环增益。事实上有一些CLS技术就是通过检测虚地点的电压来调整level shift的强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反馈放大器输出稳定后虚地点的电压就是输出电压除以等效开环增益。事实上有一些CLS技术就是通过检测 ...

明白了,多谢!
原来这样计算,我仿真了一下,用CLS之后的差分输出电压除以了放大器的差分输入Vx-Vy,得到了等效开环增益。

我还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想请教您,我一直没考虑过,就是放大器在闭环状态下仿真,它的输出电压除以它的最直接的输入就是开环增益么?

比如说下边这个原理图,闭环下仿真,然后(Voutn-Voutp)/(Vx-Vy)就是它的开环增益么?这样是正确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多谢!
原来这样计算,我仿真了一下,用CLS之后的差分输出电压除以了放大器的差分输入Vx-Vy,得 ...

输出除以输入就是放大器增益的定义,所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除以输入就是放大器增益的定义,所以是这样的

受教了,感谢!

网友(2025-03-23):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多谢!
原来这样计算,我仿真了一下,用CLS之后的差分输出电压除以了放大器的差分输入Vx-Vy,得 ...

老哥麻烦问下,S1的电荷注入对输出影响很大吗?

网友(2025-05-23):
”An Over-60 dB True Rail-to-Rail Performance
Using Correlated Level Shifting and an
Opamp With Only 30 dB Loop Gain“   这篇文章有CLS增益的推导,包括等效开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