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静态电流和最大帯载电流间是否存在关系?

楼主(2024-12-30):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考虑的:

根据Iload_max以及压差电压,可以确定出功率管的尺寸。功率管的尺寸确定了,那么功率管的器件寄生电容Cgs和Cgd在确定的负载电流Iload下,Cgs和Cgd也是确定的。
要想保证LDO的稳定性,要驱动功率管的栅极,就要让功率管栅极处的极点推到高频。(两级误差放大器的设计,第一级放大器的输出极点P1在满载或者重载下是主极点,功率极点则是被补偿零点追踪抵消掉了;轻载下则是功率极点为主极点,P1被补偿零点抵消了。)

网友A:
静态电流理论上跟最大电流没联系,假如需要非常小的静态电流,需要考虑到:
1. LDO功率管自身有漏电,也贡献了静态电流。
2. 空载时功率管输出电阻会非常大,假如主极点不在负载电容处,可能要做补偿。

网友:
1.ldo还有dynamic的要求,psrr的要求,噪声的要求吧,这些也需要一定的静态电流;2.同样的loop特性,又有不同的补偿形式,肯定有一种形式能发挥极致的能量效率。3.不同的工艺,同样的结构,要达到同样的性能,所需要的能量也有差别。有关系是肯定有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感觉很难量化。

楼主:
那么第二级的输出电阻就需要比较小,所需要的偏置电流就比较大,也就是静态电流比较大。

楼主:
因为我有设计指标是这样的,Iload_max=300mA,Iq=1uA。1uA的静态电流没办法做到,在怎么分配给第二级静态电流,第二级采用共源放大,输出阻抗怎么样都是很大的,第二级输出面对的还是功率管栅极。

还有就是我这个是有提图竞品的设计,竞品第一级输出极点P1还是会动的,因为第一级的偏置电流有来自采样功率管的电流。

补偿方案是:带去零电阻(可变电阻)的米勒电容产生追踪零点去抵消功率极点。
这个设计我感觉做不到啊,已经调了很久了。。

网友B:
我的LDO 负载能力20mA,静态2mA,这正常吗,调整管宽长比15000/1左右,反馈电阻在几百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LDO 负载能力20mA,静态2mA,这正常吗,调整管宽长比15000/1左右,反馈电阻在几百欧姆 ...

你反馈电压1.2V吗? 1.2V/1Kohm=1.2mA。 需要至少1.2mA的分压电流,这部分是计入静态电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反馈电压1.2V吗? 1.2V/1Kohm=1.2mA。 需要至少1.2mA的分压电流,这部分是计入静态电流的。
...

是的,反馈电压是1.2V,我把反馈电阻调大之后静态电流会变小,但是就出别的问题了

网友:
有关系,功率管很大,漏电会很大,驱动级也会需要更多的电流来推动功率管;
而且,在负载电流很大的情况下,做很低的静态电流也没有意义啊,LDO 讲究的是效率

网友(2025-03-14):
确实  我的低功耗LDO设计的过程中面临到自身漏电的问题,尤其在空载ff  125下,整个管子不工作了;我看论文很多都在把空载做好,但是这个真的有意义吗?我现在为了把漏电流引出去会造成很大的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流理论上跟最大电流没联系,假如需要非常小的静态电流,需要考虑到:
1. LDO功率管自身有漏电,也贡 ...

确实  我的低功耗LDO设计的过程中面临到自身漏电的问题,尤其在空载ff  125下,整个管子不工作了;我看论文很多都在把空载做好,但是这个真的有意义吗?我现在为了把漏电流引出去会造成很大的功耗

网友:
我现在做的这个高压低功耗,功率管源体之间加了一个正向偏置,用体效应来降低导通电阻,不过ff工艺角也出现了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体效应加大了功率管阈值电压绝对值减小的程度。

网友(2025-06-24):
请教一个问题,LDO的最大负载电流I_max,是由什么确定的呢?或者说在仿真中如何判断负载I_max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