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0 MIM电容失配验证

楼主(2024-12-30):
大佬们好,SMIC文档中给了两个公式以及官方的仿真图片,我想要自己验证出这张图片,其中公式slope 以及 area 的指数b 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取,有大佬指教一下嘛,谢谢。

网友A:
从这张图看,是线性关系呀(对应b=1),这里b真的是指数么?不是注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张图看,是线性关系呀(对应b=1),这里b真的是指数么?不是注释吧?

大佬好,上面说是power of the AREA 如果我没翻译错的话就是指数,但是不知道取多少,有可能取1

网友A:
嗯,确实是指数,但没给多少。可是从图像来看,横纵坐标都是线性刻度,关系曲线为过原点的直线,说明b=1或者非常接近于1。b>1会表现出曲线右边变得更趋于平缓(或者说上凸),b<1也右边更陡(或者说下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确实是指数,但没给多少。可是从图像来看,横纵坐标都是线性刻度,关系曲线为过原点的直线,说明b=1或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