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中force和release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4-12-30):
在verilog中, 信号A在force前的值是0,
force信号A在时间T1为1‘bx,然后在时间T2将信号release,release以后期望信号的值是0,但仿真结果是1’bx。

有知道原因的么? 感谢

网友A:
是不是给这个信号赋值的信号是x?

网友B:
这个信号原本的driver是什么类型的?reg还是wire?

网友C:
我理解force就想到于你在电路板上飞根线,给它一个强驱动,release就相当于把这根线拔了。拔完线并不必然回到飞线之前的状态。

网友D:
原因是在force之前你不是给A的初始值是0?而不是给它一个连续赋值(驱动)如assign A=0;如果要A回到原始值需要持续的激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原本的driver是什么类型的?reg还是wire?

是reg类型。原因应该是,release以后,没有继续对这个信号驱动,所以信号的值仍然是x态。
如果release以后,这个信号有被驱动为0,这个信号值才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给这个信号赋值的信号是x?

是的,release以后,这个信号没有被驱动,也就是floating的,所以呈现x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因是在force之前你不是给A的初始值是0?而不是给它一个连续赋值(驱动)如assign A=0;如果要A回到原始值 ...

是这样没错。

有去写testbench测试了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force就想到于你在电路板上飞根线,给它一个强驱动,release就相当于把这根线拔了。拔完线并不必然回 ...

是的,要想回到最开始的0,需要在信号release以后,重新对信号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