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负载调整率问题,有贴图,麻烦大佬们帮忙看看

楼主(2024-12-30):
麻烦大佬们看看。我的负载电流变化时,输出怎么差的这么多呀,而且也没有过冲的现象。

网友A:
能够驱动时多大的电流?
负载调整率有些差,
相位曲线表明多个零点补偿
有咩有输出的电路图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够驱动时多大的电流?
负载调整率有些差,
相位曲线表明多个零点补偿

目前所有的MOS管在负载电流小于20mA 时都是饱和状态,静态电流在2mA 左右。电路结构采用的是折叠式cascode ➕缓冲级➕调整管还有一个片外4.7u 的电容

楼主:
还有一个我不太明白地方,第一张瞬态稳定后我的纹波也挺大的,大约有450uV左右

楼主: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的负载电流变化时,输出差的这么多,看别人的就是电流突变时一个过冲然后就恢复到突变前的值了,我的就是负载电流突变前后既没有过冲、突变前后的输出电压也差的很多

楼主:
电路结构采用的是折叠式cascode ➕缓冲级➕调整管还有一个片外4.7u 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