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怎么给器件名批量加前缀,比如M3217,改成MM3217加个M

楼主(2024-12-30):
virtuoso怎么给器件名批量加前缀,比如M3217,改成MM3217加个M

网友A:
all_mos=geGetSelSet()
foreach(mos all_mos mos~>name=strcat("M" mos~>name))   选择所有的mos,然后运行一下这个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_mos=geGetSelSet()
foreach(mos all_mos mos~>name=strcat("M" mos~>name))   选择所有的mos,然后运行 ...

感谢,试了一下确实可以,就是一个一个选中有点麻烦,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试了一下确实可以,就是一个一个选中有点麻烦,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 ...

再加几句筛选自动选择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几句筛选自动选择的就行

能指点一下吗,不太会这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几句筛选自动选择的就行

用的这个ctrl+a全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指点一下吗,不太会这个,谢谢

procedure(reNameInstNameMtoMM()
let(()
cv = geGetEditCellView()
unless(cv~>mode == "a" error("Please Make Edit !"))
insts=setof(x cv~>instances x~>pin == nil)
foreach(inst insts
        if(rexMatchp("MM[0-9]+" inst~>name) then
           printf("The inst %s is old MM\n" inst~>name)
        else
           if(rexMatchp("M[0-9]+" inst~>name) then
              oldName = inst~>name
              newName = strcat("M" oldName)
              inst~>name = newName
              printf("The inst %s is new MM\n" oldName)
             );if
          );if
        );foreach
);let
);pro

你试下,应该可以,可能会有啥bug,就是加M的时候,如果存在,就会不成功

楼主(2025-06-04):
引用 网友A:
all_mos=geGetSelSet()
foreach(mos all_mos mos~>name=strcat("M" mos~>name))   选择所有的mos,然后运行 ...

大佬,请问批量去除前缀怎么操作,能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请问批量去除前缀怎么操作,能解答一下吗,谢谢

具体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一点呢

就是反向操作,在我使用你这个批量加前缀完,保存后,如果再想要去掉前缀,怎么在批量去掉这个前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反向操作,在我使用你这个批量加前缀完,保存后,如果再想要去掉前缀,怎么在批量去掉这个前缀呢
...

也是类似,你匹配到有MM的就去掉一个M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反向操作,在我使用你这个批量加前缀完,保存后,如果再想要去掉前缀,怎么在批量去掉这个前缀呢
...

procedure(deletePrefix(prefix)
let((cv inst insts macth matchp newName)
    cv = geGetEditCellView()
    unless(cv~>mode == "a" error("Please Make Edit !"))
    insts=setof(x cv~>instances x~>pin == nil)
    macth = strcat(prefix "[A-Za-z0-9]+")
    foreach(inst insts
            if(rexMatchp(macth inst~>name) then
               matchp = strcat(prefix "\\([A-Za-z0-9]+\\)")
               rexCompile(matchp)
               rexExecute(inst~>name)
               newName = rexSubstitute("\\1")
               inst~>name = newName
            );if
    );foreach
);let
);pro

楼主:
感谢回复,运行发现没啥反应,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运行发现没啥反应,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估计您运行方式错了,比如 deletePrefix("M")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您运行方式错了,比如 deletePrefix("M")这样

好牛啊,成功了,因为我对这个语言一窍不通,所以不知道还要输入deletePrefix("M"),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您运行方式错了,比如 deletePrefix("M")这样

请问想学习一点基本的SKILL语言,有没有好的渠道,B站上有一些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想学习一点基本的SKILL语言,有没有好的渠道,B站上有一些视频

我记得这个上面有个中文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