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mic40中对于AA(active area)的最大space要求的讨论

楼主(2024-12-30):
在smic40中,有一个rule,我一直是抱有疑问的,但是内心给他的答案是机械应力,rule如下:

他说的是最大的STI width是不能超过10,但是只要求两边满足即可,另外两边超过了是没有报错的,AA以外是STI这个认识我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个rule就是为了防止STI对AA的机械应力过大才设置的一个rule,但是这又会引发什么效果呢?难道是S那边制造存在问题?STI过大就会导致断裂啥的,然后芯片平均寿命会降低吗?大家都来讨论一下呗,咱们集思广益一下,因为我在tsmc40是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或者说,smic这边的rule太严了,很容易就产生这个rule,我们如果需要制造,这个rule是否建议我们去waived掉呢?

网友A:
以我的理解。smic40nm。这个rule是R。而且这个R rule在验证DRC的文件中明确写:R rule只是针对smic内部员工的一个rule。你可以看看这个文档里的R rule怎么写。之前看的。我画的模块都是忽略这个错误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欢迎指正。

网友B:
最终顶层需要满足density要求也会撒AA dummy, 基本10X10的area一定会有AA, 所以这个drc一般也不会有。

网友:
我们如果需要制造,这个rule是否建议我们去waived掉呢?
答:制造厂,对于这个RULE肯定是不能忽略的。如三楼所说,在模块级不加Dummy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个DRC是可以暂时忽略的,在芯片级,一定是会加均匀的OD/PO/METAL的Dummy layer来解决各类密度问题,那么这个Rule其实也是可以归类到密度问题一类。

网友(点评):
你看看我的回复你是否认可

网友:
这个问题,是在top去解决的关于aa的密度问题。你去calibre rule里面看超过一定的区域才会触发这个rule,进一步证明小模块不用去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终顶层需要满足density要求也会撒AA dummy, 基本10X10的area一定会有AA, 所以这个drc一般也不会有。 ...

不是,你们理解错了,这不是density的问题呀,你看清楚,这是STI的问题,这是由于STI的width过大了,你撒AA是一部分,但是你能撒在POLY 电阻下面吗?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在poly电阻的情况下遇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你们理解错了,这不是density的问题呀,你看清楚,这是STI的问题,这是由于STI的width过大了,你撒 ...

也就是说,这个rule和density的rule是不冲突的,即使你满足了density的rule,这个rule依然不会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rule和density的rule是不冲突的,即使你满足了density的rule,这个rule依然不会过的!
...

可能我没做过40的,不太了解40的电阻。28和12的话poly电阻都是自带AA DUM层次的 而且10X10区域没AA的话基本不能过density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没做过40的,不太了解40的电阻。28和12的话poly电阻都是自带AA DUM层次的 而且10X10区域没AA的话基 ...

不过我认为 这个rule没必要waive 风险的话先不谈 主要不是很难处理 比如在poly电阻处 只需要稍微加大poly的的space 然后在中间插AA DUM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你们理解错了,这不是density的问题呀,你看清楚,这是STI的问题,这是由于STI的width过大了,你撒 ...

POLY电阻能洒满10umX10um区域吗,不确定40nm对POLY的要求是怎样的,按照我对22/28nm的理解,对POLY的约束如下,PO.A.3   单块poly面积小于3平方微米。如果调用的POLY电阻器件,设置的最大值只能是1umX3um,且周边自带dummy od。  不会发生10umX10um内都是POLY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没做过40的,不太了解40的电阻。28和12的话poly电阻都是自带AA DUM层次的 而且10X10区域没AA的话基 ...

是的,他这里要求是只要你STI区域面积是10*more than 10就会报这个错误,但是只要你是more than 10*less than 10就不会报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LY电阻能洒满10umX10um区域吗,不确定40nm对POLY的要求是怎样的,按照我对22/28nm的理解,对POLY的约束 ...

自带的OD你们操作的时候不去掉吗?我们可以自己做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带的OD你们操作的时候不去掉吗?我们可以自己做的呀

去掉也可以,但是后面用脚本撒的时候也会自动撒满OD/PO/METAL的dummy。也会自动满足这个DRC了。 那如果说你们那边特别地调制了一个非常大的POLY电阻,确实是达到了10X10um内全是POLY,那么确确实实会违反上述的这条DRC RULE,但是我相信应该不止违反了这条DRC RULE,也违反了其他DRC RULE。 具体的可行性自然是你与Fab沟通,如果Fab允许做,大概率是会要求自己自行承担此项违背DRC RULE而带来的制造中的风险。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rule和density的rule是不冲突的,即使你满足了density的rule,这个rule依然不会过的!
...

确实不能撒再电阻下面,但是我们正常经验中遇到这条rule都是在top层中使用simc提供的解决密度问题的脚本解决的,也并不存在手动撒aa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不能撒再电阻下面,但是我们正常经验中遇到这条rule都是在top层中使用simc提供的解决密度问题的脚本 ...

这个不是密度的rule,我上边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也可以,但是后面用脚本撒的时候也会自动撒满OD/PO/METAL的dummy。也会自动满足这个DRC了。 那如果说 ...

对,我是觉得存在风险的,因为这个是fm的,如果你需要制造,我觉得就应该满足工程给你提供的额外的rule,而这个我觉得就是STI面积过大,导致其机械应力同样提升了,会不会对芯片寿命产生较大的影响什么的,这个影响在PDF中有提及吗?能不能定量分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我是觉得存在风险的,因为这个是fm的,如果你需要制造,我觉得就应该满足工程给你提供的额外的rule, ...

“STI面积过大”。smic40nm的DRC Rule有明确的AA_24。它专门用来检查当STI的宽度大于10um,STI的面积要在3600平方微米以内。有pdf文档明确要求,这条rule要clean。所以,smic40nm的这套DRC Rule检查STI的宽度与面积有两种机制。一种是AA_4e_R_ON。DRC 检查最大的STI width。也就是AA的space最大为10um。只在一边报错。是因为检查的这个框不是正方形。是长方形。报错的地方应该是长方形的width。个人理解:AA的间距超过了10um,但是STI的面积比3600平方微米要小。所以报出来了。另一种是AA_24。smic40nm有一个专门的文档,明确写着哪条rule要必须clea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他这里要求是只要你STI区域面积是10*more than 10就会报这个错误,但是只要你是more than 10*less  ...

width与length也是有一点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dth与length也是有一点区别的。

他这是只要length或者width两边都小于110就不报,我跑出来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是只要length或者width两边都小于110就不报,我跑出来好像是这样的

我把你说的提炼成这样:“STI面积过大,导致芯片受到的机械应力过大,进而导致芯片断裂,进一步导致芯片寿命降低。”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值得讨论。
关于rule,我也是说出我理解的。具体的,还需要自己努力。

网友:
这条rule确实给电阻匹配带来麻烦,一般length>10um的电阻还是挺多的,如果电阻之间加AA dummy需要拉开很大的距离。

网友:
不用管,最后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I面积过大”。smic40nm的DRC Rule有明确的AA_24。它专门用来检查当STI的宽度大于10um,STI的面积要在 ...

这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一下。
RESP1.16  for sensitive poly resistor,surrounding AA density(including AA dummy),DRC check window size:20um*20um,step size:10um.
DRC check the Marking layer RESSV size up 50um region.
DRC marker layer RESSV is must to draw for sensitive poly resistor ,otherwise,this DRC can not perform on the device.

网友A(2025-02-06):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理解。smic40nm。这个rule是R。而且这个R rule在验证DRC的文件中明确写:R rule只是针对smic内部员工 ...

在90nm 制程之前,遵守design rules可以确保产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However,a lot of challenges to designs due to process variations and reduced yield have resulted in need for several additional recommended design rules for reducing yield loss.So,in addition to the minimum design rules,there are several recommended design rules or guidelines(termed as DFM guidelines)  provided for increasing yield and addressing systematic manufacturing issu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90nm 制程之前,遵守design rules可以确保产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However,a lot of challenges to  ...

这个我明白,但是!我说的是为什么,每个rule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可能你看到的是良率的升高或降低,但是呢,这个都有一个定量的标准或者可以为其定性,良率的高低只是一个表层的原因,我们要知道其深层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但是!我说的是为什么,每个rule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可能你看到的是良率的升高或降低,但是 ...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是不懂为什么。
直到看到你的问题。
写出来方便自己阅读。
更进一步的解释。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网友:
STI由于硬度较高,面积过大的话会影响CMP的一致性,对后续步骤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