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辈们,帮忙看看这个,DNW中间夹一个DPW,而且接相同电位,是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2024-12-30):
如标题所讲,帮忙看看是有什么作用呢?谢谢大家。

网友A:
自举二极管?

网友B:
只能是隔离噪声,还能有啥卵用

网友:
和两边的深N阱组成背靠背的二极管,保证隔离吧?

网友C:
也一定程度上 避免纵向击穿 耐压

网友D:
改善latch-up性能, 利用额外collecter来降低pepi-NBL-psub的be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举二极管?

可是他接在同一个电位,那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是隔离噪声,还能有啥卵用

什么原理呢?靠拉大间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一定程度上 避免纵向击穿 耐压

纵向吗?能不能麻烦多说一点?没明白,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善latch-up性能, 利用额外collecter来降低pepi-NBL-psub的beta

如果是用另外的注入增加NBL浓度,那就是相当于增加了寄生PNP的基区掺杂,使得基区复合增加,从而减小β,但是加了个P掺杂,而且接了相同电位,有点理解不了,麻烦可以再说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用另外的注入增加NBL浓度,那就是相当于增加了寄生PNP的基区掺杂,使得基区复合增加,从而减小β, ...

相当于有多个collector, 起到分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当于有多个collector, 起到分流的作用

哦哦,是这个意思,明白了,谢谢解惑

网友:
隔离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