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里时不时出现的wireopt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4-12-31):
(图片)

网友A:
在设计中有一个叫wireopt的变量,,检查一下是不是什么器件用了这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计中有一个叫wireopt的变量,,检查一下是不是什么器件用了这个变量。

没有,这个wireopt是每次都会自动显示出来的

网友(2025-02-24):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wireopt是每次都会自动显示出来的

蹲蹲,有答案了吗

网友:
我的mastreo也偶尔会给我弹出来这个,找过好几次没找到。有懂哥吗。我是因为看着没影响仿真就没管

网友:
应该是和PDK里面选择什么型号有关,不同型号会有不同的层叠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