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楼主(2024-12-31):
大佬们请教一个问题,运放设计的时候为啥电流管的过驱动要比差动管大有啥理论依据吗

网友:
你指的是两级运放吗?第二级为何比第一级电流大?

网友:
运放的结构和性能参数要求太多了,你这个结论不成立~~~把你的结构和性能参数要求放上

网友:
过驱动跟gm成反比,根据噪声和mismatch的公式可知,噪声和mismatch与差分对管的gm成反比,与电流源管的gm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