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PT pass , post sim fail?

楼主(2024-12-31):
如题,各位大侠,为啥PT pass , post sim fail?write_sdf有什么注意事项保证二者一致

网友:
PT只是静态分析你的时序check OK,不代表这些corner所对应的delay反标到你的芯片上以后功能都ok。
而且,sdf的corner不同,所对应的delay是不一样的,所以甚至你post-sim一个corner pass了,也不代表其他corner也pass了。
PT只查时序不查逻辑功能,post-sim利用sdf自带的violation check查时序的同时,还需要用自己的testcase和环境查逻辑功能,不同corner都需要(根据贵司tapeout要求跑多少个corner)。PT pass只是post-sim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楼主:
不太赞同,PT 是sign off最重要工具之一,PT pass不是代表所有corner timing meet么?然后你说反标回去还会有corner post sim timing不meet?

网友:
pt pass只代表meet sdc,倘若sdc有问题,后仿有可能会出现功能仿真错误。另外后仿还有很多X态传播的信号需要提前限制,否则仿真也会fail

楼主:
嗯,谢谢!这我赞成。我想问的是SDC正确,X态处理正确,还要什么导致post sim fail

网友:
可以看看验证环境当中是否有force的行为,这样也会导致x态

网友(2025-02-11):
引用 楼主:
嗯,谢谢!这我赞成。我想问的是SDC正确,X态处理正确,还要什么导致post sim fail ...

我的理解,post sim就是去验证sdc的正确性的。如果sdc正确,那也就不需要后仿了;但是谁有什么手段能去保证sdc的完全正确性的,而后仿就是去保证正确性的验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