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及以下工艺的功率管画法

楼主(2024-12-31):
如题,求助大家关于XXnm工艺功率管的画法。

产生这个困惑的起因,是发现smic28/22有专门的pesd管,相比普通pmos,dran和gate距离拉开,且silicide层不同,可以作为功率管。但是tsmc28/22没有这种mos管。
我理解这种做法在一些不那么先进的工艺非常常见,主要是功率管面积非常大,为了这些finger均匀导通采取的措施。因为就算加了dummy,不同pmos finger的阈值也会有偏差,开启速度不一样,相同vgs下的电流会不一样,可能会出现电流集中从某个finger走烧毁。
问题是,同样制程,为什么t有这种mos管,s没有这种mos管,t有必要手动这么画吗,比如走100mA以上电流时。更先进工艺比如finfet怎么处理这种不均匀导通的问题。

网友:
同问!!!做过2个5nm的,也是用的普通的mos,7千多个管子,也有考虑这个问题,问了电路,也没确切的说法。(当时猜测很小的面积内就有几百个管子,Vth失配也很小,可能不会出现电流集中某个finger的情况,)还望有大佬解答

网友A:
这管子的名字听起来像是给ESD做的。。

网友B:
t的在design rule文档里面第9章有介绍这种画法,22和28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管子的名字听起来像是给ESD做的。。

是的。esd需要大电流均匀开启。tsmc model取名为nch_hia,smic model取名为pesd,ne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t的在design rule文档里面第9章有介绍这种画法,22和28都有的

文档上看到了,不知道多大电流需要这么画,还是说只有用于esd需要这么画。

楼主:
12nm看到nmos有这种画法,pmos不行。

网友:
在bcd 不过是110n的工艺里见过偏侧型mos;就是s d不对称的画

楼主:
目前得到的答案是普通p功率管不需要这么画,为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看design rule文档,你可以特别看一下,NMOS ESD有没有drain space的要求,PMOS没写就是不需要。原因是,NMOS寄生NPN导通会snapback,加剧电流不平衡,而PMOS通常没有这个特性。smic写了可能跟他家PMOS结构有关。

网友(2025-02-13):
我这边看到的是TSMC FINFET 7nm/6nm工艺下功率管没有用HIA管,就是普通管子,只有反向DIODE用了NDIO_HIA。我觉得可能是为了抗非常高的ESD对这个比较有要求,低一些的应该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吧。实际上库里面是有带HIA的管子的,只是我们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