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实现一个0附近的信号的单端转差分呢?

楼主(2024-12-31):
要实现的单端转差分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但是这个0附近的单端信号需要高阻输入(这是一个心电信号,不能使用开关电容电路)。
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呀,或者有大佬知道如何检测一个心电信号么?求助求助

网友:
全差分运放。

网友:
分别做放大倍数1/2和-1/2的闭环运放就好了吧。

网友:
同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都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