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初始化失败

楼主(2024-12-31):
求助,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呀
load "/home/IC/Tech/pdk_name/libInit.il"
Loading pdk_name/libInit.il ...
        Loading context 'libname' from library 'pdk' ... failed!
        Loading pdk/display.drf ... done!
        Loading pdk/libInitCktPro.il ... done!
Failed to load pdk/libInit.il successfully!

pdk文件里也没有找到”libInitCustomEnter.il“这个文件

网友A:
看看你的PDK包是否完整,应该有一个 .cxt 文件,具体文件名看看 libInit.il 文件,你看看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PDK包是否完整,应该有一个 .cxt 文件,具体文件名看看 libInit.il 文件,你看看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

您好,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有这样几个带有cxt字眼的文件:libInitCktPro.il,loadCxt.ile,pdkUtils.cxt,pdkUtils64bit.cxt
/////////////////////////////////////////////////////////////////////////////

  printf("Loading %s/libInit.il ...\n" libName)
  if( ddGetObj(libName) then

     ;; load custom library initialization file
     when( ddObj = ddGetObj(libName nil nil "libInitCustomEnter.il")
        printf("\tLoading %s/%s ... " libName ddObj~>name)
        if( errset(load(ddGetObjReadPath(ddObj))) then
           printf("done!\n")
        else
           success = nil
           printf("failed!\n")
        )
     ) ; ** when ddObj **

应该在加载这段程序的过程中出错了,找不到libInitCustomEnter.il这个文件,pdk文件里也确实没有这个

请问应该怎么办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有这样几个带有cxt字眼的文件:libInitCktPro.il,loadCxt.ile,pdkUtils.cxt,p ...

你把整个libInit.il文件发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整个libInit.il文件发出来吧

;;;;;;;;;;;;;;;;;;;;;;;;;;;;;;;;;;;;;;;;;;;;;;;;;;;;;;;;;;;;;;;;;;;;;;;;;;;;;;;
;;
;;  libInit.il
;;
;;;;;;;;;;;;;;;;;;;;;;;;;;;;;;;;;;;;;;;;;;;;;;;;;;;;;;;;;;;;;;;;;;;;;;;;;;;;;;;

let( ( ddObj (success t) (libName "PDK") )

  printf("Loading %s/libInit.il ...\n" libName)

  if( ddGetObj(libName) then

     ;; load custom library initialization file
     when( ddObj = ddGetObj(libName nil nil "libInitCustomEnter.il")
        printf("\tLoading %s/%s ... " libName ddObj~>name)
        if( errset(load(ddGetObjReadPath(ddObj))) then
           printf("done!\n")
        else
           success = nil
           printf("failed!\n")
        )
     ) ; ** when ddObj **

     ;; load loadCxt.ile
     unless( fboundp('PasLoadLibContext)
        when( ddObj = ddGetObj(libName nil nil "loadCxt.ile")
           printf("\tLoading %s/%s ... " libName ddObj~>name)
           if( errset(load(ddGetObjReadPath(ddObj))) then
              printf("done!\n")
           else
              success = nil
              printf("failed!\n")
           ) ; ** if errset **
        ) ; ** when ddObj **
     ) ; ** unless fboundp **

     ;; load library context files
     if(  fboundp('PasLoadLibContext) then
        unless( PasLoadLibContext(libName libName)
           success = nil
        )
        unless( PasLoadLibContext(libName "pdkUtils")
           success = nil
        )
     else
        success = nil
     ) ; ** if fboundp **

     ;; load library .cdsenv file
     when( ddObj = ddGetObj(libName nil nil ".cdsenv")
        printf("\tLoading %s/%s ... " libName ddObj~>name)
        if( errset(PasEnvLoadFile(ddGetObjReadPath(ddObj))) then
           printf("done!\n")
        else
           success = nil
           printf("failed!\n")
        )
     ) ; ** when ddObj **

     ;; load library display resource file
     when(  fboundp(`drLoadDrf)
        when( ddObj = ddGetObj(libName nil nil "display.drf")
           printf("\tLoading %s/%s ... " libName ddObj~>name)
           if( errset(drLoadDrf(ddGetObjReadPath(ddObj) nil)) then
              printf("done!\n")
           else
              success = nil
              printf("failed!\n")
           )
        ) ; ** when ddObj **
     ) ; ** when fboundp **

     ;; set the number of digits to be displayed to 6
     when( fboundp('aelPushSignifDigits)
        aelPushSignifDigits(6)
     )

     ;; load circuit prospector configuration
     when( ddObj = ddGetObj(libName nil nil "libInitCktPro.il")
        printf("\tLoading %s/%s ... " libName ddObj~>name)
        if( errset(load(ddGetObjReadPath(ddObj))) then
           printf("done!\n")
        else
           success = nil
           printf("failed!\n")
        )
     ) ; ** when ddObj **

     ;; load custom library initialization file (exit)
     when( ddObj = ddGetObj(libName nil nil "libInitCustomExit.il")
        printf("\tLoading %s/%s ... " libName ddObj~>name)
        if( errset(load(ddGetObjReadPath(ddObj))) then
           printf("done!\n")
        else
           success = nil
           printf("failed!\n")
        )
     ) ; ** when ddObj **
  else
     success = nil
  ) ; ** if ddGetObj **

  if( success then
     printf("Loaded %s/libInit.il successfully!\n" libName)
  else
     printf("Failed to load %s/libInit.il successfully!" libName)
  )

  t

) ; ** le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整个libInit.il文件发出来吧

您好,已经回复在上面了,麻烦您有空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已经回复在上面了,麻烦您有空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可能是下面红色的地方出错了,看你前面提到的cxt文件,没有 PDK.cxt,PDK64bit.cxt。你加上蓝色的代码试试,看看能不能看到错误信息。

     ;; load library context files
     if(  fboundp('PasLoadLibContext) then
       unless( PasLoadLibContext(libName libName)
           info("ERROR:Can't load %s.cxt\n" libName)
           success = nil
        )
        unless( PasLoadLibContext(libName "pdkUtils")
           success = nil
        )
     else
        success = nil
     ) ; ** if fboundp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下面红色的地方出错了,看你前面提到的cxt文件,没有 PDK.cxt,PDK64bit.cxt。你加上蓝色的代码试 ...

您好,有出现所加入的inf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下面红色的地方出错了,看你前面提到的cxt文件,没有 PDK.cxt,PDK64bit.cxt。你加上蓝色的代码试 ...

非常抱歉,我看漏了,可以找到 PDK.cxt,但无法找到PDK64bit.cxt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抱歉,我看漏了,可以找到 PDK.cxt,但无法找到PDK64bit.cxt

你的系统应该是64位的,需要PDK64bit.cxt文件,但是找不到该文件,所以出错。

因为这个文件的缺失,估计PCELL都会有问题。
如果你的系统是32位的应该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应该是64位的,需要PDK64bit.cxt文件,但是找不到该文件,所以出错。

因为这个文件的缺失,估计 ...

确实有问题!而且器件的一些参数callback都有问题,但还是可以正常仿真。请问您知道如何处理吗?

网友A:
callback函数都在那个cxt文件中,没有那个文件这个PDK基本上没办法使用。你可以找这个PDK对应的FAB,让FAB提供完整的PDK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lback函数都在那个cxt文件中,没有那个文件这个PDK基本上没办法使用。你可以找这个PDK对应的FAB,让FAB ...

好的,非常感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您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