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低功耗设计中隔离单元的问题

楼主(2024-12-31):
如上图所示,是我对Isolation cell使用情况的一个理解。

信号A是在power off domain,信号Y是在always on power domain中。
当在t1~t2时间段内,信号A被power off所以输出为x态,但是因为ISO原因,EN 为0,所以EN和A相与后,Y的输出是0。
但是当t2时刻,power on恢复以后,信号A可能没有被立刻驱动,所以信号A的值仍然是x态,此时因为EN 为1,所以信号Y在t2~t3的时间段内也为x态,这可能会导致信号Y控制的相关逻辑,功能出错。

请教,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是否可以考虑在t2时刻,对信号A进行复位?
这样是否合理?

网友:
能不能把A&EN,做完后再iso

网友:
电压power on和en信号释放是有时间差的,不会出现你图上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