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

楼主(2024-12-31):
M21-M28构成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M23和M27栅极接地是怎么导通的呀?没看懂

网友A:
这个标志真是接地?整体结构看不到

网友:
確定是這樣接?

网友:
大概率是接偏置的意思,肯定不是接地

网友:
最下面应该是负电平

网友:
确实,负电平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志真是接地?整体结构看不到

整体结构就是这种 屏幕截图 2024-12-3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体结构就是这种

应该是有别的偏置结构,不然这里说不通
或者跟楼上说的一样,这里接地为参考0电平,VSS为负

网友:
小信号接地,就是代表直流偏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别的偏置结构,不然这里说不通
或者跟楼上说的一样,这里接地为参考0电平,VSS为负
...

好的,我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