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佬能帮忙看下这个fvf ldo的稳定性问题吗

楼主(2024-12-31):
最近尝试复现下今年一篇jssc里面的ldo,但稳定性一直搞不好。在仿真这个快环的时候我是把slow loop断开,然后在M1 gate端加DC,然后从M2的gate端也就是VFA点加AC,那这一点也要加上对应的DC值吗?然后仿真出来的AC gain和phase曲线也比较奇怪,还请各位大佬给些指点

楼主:
补一下电路图,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个环路gain会这么大,正常来说只有功率管和一个共栅级的gain

网友A:
用stb仿真,不要做ac仿真。这是路延的论文吧?

楼主:
电路原理图

楼主:
这个是参考的pap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b仿真,不要做ac仿真。这是路延的论文吧?

用了stb,发现gain还是高的离谱,这个不是路老师的论文,是几个韩国人搞的

网友B:
负载电阻比较大时gain高正常。论文图14(a)不就挺大的。可以自行算算这个环路的零极点,就知道怎么改了。
应该是M1的本征增益做小一点,算一下gm1和RL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阻比较大时gain高正常。论文图14(a)不就挺大的。可以自行算算这个环路的零极点,就知道怎么改了。
...

哦哦,您的意思是我单独仿这个快的loop,gain也应该是论文14b中的50-60dB这样吗,我以为仿快的loop应该只有十几dB左右;不过我满载10mA的情况下等效电阻负载也1200ohm

网友C:
fvf的补偿方式本身就很难做,只适合给一些负载不太强的模块用,负载大了你的主极点和次极点之间会被压在一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您的意思是我单独仿这个快的loop,gain也应该是论文14b中的50-60dB这样吗,我以为仿快的loop应该只 ...

不对,论文中带着慢环跑,才会变成50dB。你这还要调。把gm1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fvf的补偿方式本身就很难做,只适合给一些负载不太强的模块用,负载大了你的主极点和次极点之间会被压在一 ...

是的,pf级别的电容我完全没复现出来,只能加大负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论文中带着慢环跑,才会变成50dB。你这还要调。把gm1降低。

这个gm1我已经搞得蛮低了,W/L为2的时候电流2uA,我再试试nA级别吧

网友D:
要同時兩個loop 斷, 用iprobe insert 在M1 source 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同時兩個loop 斷, 用iprobe insert 在M1 source 端

前辈您好,请问是这种接法吗,断开loop1,加dc,然后fast loop仿stb,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仿快环的增益特别高,我已经控制了下共栅管的增益了,有点不知道怎么调了

网友(2025-02-25):
能不能问问楼主用的EA是什么结构啊